麦克风录音 问题!!!!!!!!!

楼主(2010-04-25):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机器配置绝对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机器出 有的机器就不出这个问题
原因

网友:
你的系统有问题吧,先换个系统看下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就知道了。

网友:
自从HD声卡面世以后。麦克风这个问题总是让人头疼。台式机跟笔记本都一个鸟样。驱动程序用官方的也一样。要打开麦克风要不录声音就没波浪形。要不就像华硕的G31和G41声卡必须设置为AC97才OK。更有甚者有时候调了半天重新安装了系统。什么问题都解决。真叫人纳闷。

网友:
换个系统就好了不ushi硬件上网问题

网友:
更新成AC97 的驱动

网友:
原来大家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有的机器系统是一样的 但还是有好使的有不好使的 能给出个确定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还没有确认的方法 我们就是先换了系统在看 建议你还是先换个系统

网友:
经常碰到,一般都系统原因

网友:
还是先换系统吧.系统问题大些.录音无波一定要勾选立体声混音 .我遇见的一般这两种方法解决的

网友:
一般都是软件方面和设置方面的问题了,首先可以去官网下载声卡驱动,然后在系统里面把麦克风的选项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好用。若用GHOST版本的,为了防止出现无声最好不要继承驱动,等安装完系统在手动下载官方版本驱动。一般好用。最恶心的是致命出的很多子产品都必须安装他自己的驱动,要不连声音都没有。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买麦克风,试两三个都没有波,没办法,客户走了,自己用QQ一试,好的,说话可以听见,建议在录音没有波的情况下,登陆两个QQ,互相对话,就可以知道麦,有没有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