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8开机掉电

楼主(2010-04-25):
海尔 T68 开机电流跑掉电...   上u跑0.64左右掉。不上U电流 0.46左右掉。测3.3V 5V旁边的两个电感没电  CUP电感没电....

网友:
看看其它的电压来没,SB NBCPU 内存的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SB NB内存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缺某电压引起掉电,正常。

网友: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插上COMS电池 再开机,有些板子没COMS电池会不开机和掉电 跑码38 2F 不行刷BIOS 再不行查到哪掉电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