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L-A VER;3.0

楼主(2010-04-25):
今天客户拿了块ECS 945的单板过来,上电不触发,POST卡上的RST和+5V常亮。量ATX坐都有0.6左右的电压,强制触发挡内存,去量内存电压只有1.02V。注意:南桥和I/O我都是换的新的
在线等,急!!!!
不触发

网友:
量ATX坐都有0.6左右的电压?????????

网友:
复位灯亮的话就还是先把复位修好了再看看吧 桥确定都做好的吗

网友:
我用机器做的,桥是没问题的
POST卡上的RST和+5V常亮
请注意

网友:
有那位大虾知道啊,急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帖啊

网友:
复位灯长亮是因为没有复位啊。接上假负载或者插上CPU复位灯都是开机瞬间熄灭的啊???我理解错啦?不能啊楼主是不是打错啊?

网友:
按不开机 维修

网友:
注意:南桥和I/O我都是换的新的

网友:
先吧复位搞好吧 不是内存电压只有1.02V吗

网友:
那是强制触发后

网友:
LZ请看清楚帖子POST卡上的RST和+5V常亮。量ATX坐都有0.6左右的电压,强制触发挡内存,去量内存电压只有1.02V。注意:南桥和I/O我都是换的新的

网友:
没人知啊????
郁闷

网友:
此故障多为:北桥信号有轻微的短路。。。先看看供电、时钟!

网友:
都不能触发怎么看啊

网友:
强制触发后内存供电是不正常的
插上ATX电源5V和RST灯就亮了
然后ATX坐我量了下电压都有0.6几
I/O和南桥都换过,网卡也拆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复位电压多少?如果是1.2V左右复位正常。我们是看见你说的条件才说你没有复位的。一般复位不正常RST灯长亮。

网友:
桥没有作好.

网友:
还有没有那为兄弟提提意见啊???

网友:
不触发..就得查开机触发的条件是否满足..比如说I/O的输入.输出的电压是否正常.点开关针是否有跳变..

网友:
我I/O跟南桥都换过的
拆上ATX电源5V和RST登就亮
按触发排针没反应,在5V和RST都亮的情况下量全板电压都有0.6几

网友:
32.768两脚的压差是否正常...你说一下的压差是多少?

网友:
明显又元件短路  仔细找紫色和绿色电路又无短路元件

网友:
呵呵,刚找到了一个管子坏了 APM4500是个双MOS管,现在手上没有料,不知道换上好不好

网友:
5VSB与5V的之间的元件坏了,不然5V待机时哪来的电压

网友:
那个4500是5VSB转SB3.3V的管子,要不我把图纸传给你,你帮我找下吧

网友:
有那位大虾知道APM4500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换啊??

网友:
哎,还是没有搞定啊
有那位修过次种板啊????

网友:
cpu、内存、南北桥,不管那一组电压不对,都会引起不复位,而且你强制开机是错误的

网友:
LZ我说的是不触发啊?
我讲的还不够清楚吗?
请有诚意的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