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精英649-M3内存供电只有0.8V

楼主(2010-04-25):
精英649-M3内存供电只有0.8V,内存供电竟然找不到上管,只有下管,D极有0.8V电压,上管在哪?还有有别的元件供电的?百思不得其解
实在没办法,有不确实是桥的问题,只能先从别处引1.84V电压,开机跑码,正常使用

网友:
北桥问题
今天我修过一快

网友:
虚焊吗?楼上的

网友:
根据该型号主板图纸应该是5V SB通过AMS1086-S三端稳压器转换为SB1.8V和SB_M,其中SB_M通过场管AM2301P给内存供电,供电电压为VCC_DIMM,这个场管实际是控制内存供电的。具体请见图纸。

网友:
张老师,感谢提供图纸,我认真看了
主板上有两个APL 1086,其输出端都不与那个管子相连,倒是有一个稳压管输出1.86V电压
经查找有一个标识MP1的三极管与内存供电相连,怎么回事?

网友:
不怎么回事,生产过程中改的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