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显示器画面模糊

楼主(2010-04-25):
一台方正显示器,开机黑屏,把对比度加完,再把亮度调高才能看到模糊的图像而且还带有几条均匀回扫线。
G1电压-61,G2电压310 RGB各电压46。CPU正常更换过。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1、检查一下视放电路。
2、G1电压点不对,在调节亮度时它有没有变化?

网友:
应该是视放电路工作不正常,先加焊一下视放板试看。

网友:
在调节亮度时G1电压有变化,视放和末极视放都是好的,也加过焊,现在发现ABL电压有点异常1.1伏不知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