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VR350-490)锁复位维修过程

楼主(2010-04-25):
昨天接一台方正R350 版号是15-F66-052001。CPU迅驰1.73 2M北桥ATI200M南桥ATI450故障为加电无显示,拆机测试不跑马复位灯常亮,先照通病来加焊CPU供电芯片MAX1532A后故障依旧,在加电测3V 5V 1.8V
1.0V 1.2V都正常。加焊北桥试试吧。用焊接机加焊后还是不行。再加电测手捏到了一个SQ20的件上发烫
就找了个同样的件换了但还是一样。于是静下心相思路供电正常后应该查时钟,开始查时钟,发现南桥的晶振32.768没起阵。是不是南桥坏了手上也没有料就没换,还是先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吧,找到测试点测南桥复位点为低电平,发现南桥根本就没工作处于复位状态。再查是谁给的它开启电压的,竟然查到了COMS电池,我想不会是COMS电池没电造成南桥处于关闭状态吧。测电池果然只有1.2V电,赶紧换了个好的电池试试。开机竟然亮了。我这叫一个郁闷啊就因为COMS电池没电害我走了弯路。不过也挺好的长经验了。这种ATI芯片组的板子不插COMS电池或COMS电池没电会导致不开机或不亮。没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可要记住了不要像我走了不少弯路耗费半天时间!!!!!!

网友:
IBM R32 ATI的显卡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当时我还换了板子的 还是不行 插上COMS电池开机了 白订了块烂板子非常郁闷

网友:
450的桥一直都是这样的,有时自己要体会一次才能记得更清楚的,呵呵

网友:
LZ  没跑码  电流上了多少了

网友:
没有电流表。所以没测

网友:
我有一片现在不跑码,南桥特热。明天准备换南桥,看看。

网友:
是不是所有ATI芯片桥的都有这种问题.电池COMS电量低不亮机.

网友:
楼主PCI无复位怎么加焊北桥先了。。

网友:
感謝!原來電池沒電也會引起不開機!!

网友:
ATI SB450是需要CMOS电池提供复位的呀。可能你没想到吧。

网友:
我接一台富士通NB50S的本子,也是450的南桥。插上电源灯亮不开面,电流0。01。是池是好的。3。1V 。现在找图纸查跑线。

网友:
当时我修了一台,还不知道这个通病。但当时换了BIOS电池修好了,觉得很意外。

网友:
这个板子CMOS电池电量低不跑码的帖子好像有

网友:
非INTER的芯片组先量COMS电池是少走弯路的一个好办法....

网友:
只知道HP的大部分没有电池会自动开机,IBM6系列以上的也会,没CMOS电池不复位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经验是很难得的, 学到了

网友:
sb450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