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PL跑C1不过内存维修纠结

楼主(2010-04-25):
主板:映太945PL-A7A VER 8
现象不过内存。上双核CPU跑00-C1 卡隹了。上赛杨D2。66跑00-C1-39-45-0C卡隹,上不上显卡都一样。
维修经过:先用带灯座打了一下。灯全亮座座无问题。量内存工作条件。供电1。83V  0。92V  系统管理总线3。32V   核心供电1。83V
            打AD线(数据,地址)对地值完全一样,501  361  加焊北桥,现象一样,IO 8712F-A Ichinafix  换了一个一样的上去,涛声依旧。 现在又加焊了座座,还是一样,BIOS下的官方的已经在580上涮过了,现象一样,希望高手指点。时钟的32。768M  33M  48M 66M都测过,很好很强大。(内存的时钟我波波量程不够无法测出)BIOS的片选波形是一直卡在内存那里。
各位帮忙的好心人,先谢谢你们,请看我后面有回帖说明又维修了那些地方,现在我已经更换了新的北桥和南桥,现象一样,测的时候我当然也装过显卡试,当然是不跑马。也不亮。CPU,内存,显卡,基本的我当然会去换了试。 现在非常纠结呀,再位高人指点一下呀,要测什么我马上去测,(设配:波波,380 等都有)

网友:
版主们,高手出来分析一下呀,不要老是发的帖子无人回复呀

网友:
不是不回帖呀,而是我们能想到的,你都整了,偶也莫得法呀

网友:
大哥 内存那的排阻你看了么

网友:
那排阻都是上拉供电的,R470吧,阻值完全一样的都是62  (理论上应该是47)都没有问题。。

网友:
你测试过北桥供电正常了吗?看看那里的每对电阻正常不?

网友:
这板在供电等条件正常的情况下,焊桥还不行我就扔了.
你用的什么设备,BGA返修台焊北桥的效果好.

网友:
拆芯片 网卡。声卡

网友:
楼上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拆掉声卡 和网卡 我也是新手 楼主我刚才 看你好像没写能存的时间电压 还有3.3V的电压有吗 内存电阻后边的那些滤波电容看下有烧伤没 如果供电时钟都正常基本桥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我手里也有一块C1不过的板子 还没修好

网友:
我看会不会是断线..量一下SDP的电压是否为3.3V.

网友:
兄弟...我能做的你都做了..你让我说什么好???没看到你查内存时钟吧????用万用表查下时钟电压...对了..内存插槽到CPU插槽中间的阻值也打一下.我上次碰了块板就是中间的线断了..打内存和U座排阻发现的

网友:
楼上的看清楚了 你的是 amd 的 楼主是intel的 架构不一样

网友:
INTEI芯片的板子·内存槽是北桥控制的·
先看看北桥的工作条件··
  加焊北桥··不行的话·换个桥试下·
·

网友:
看样子只能换桥了...期待中.....

网友:
不是内存是病就很可能是内存槽的病!

网友:
换内存槽我这没东西呀,换不了,SPD电压是不是给内存BIOS供电那个呀?如果桥坏的话,修的意义不大?

网友:
内存时钟有电压。这个是INTER的板,北桥到内存的AD线相连的排阻472都量过了,对地值是一样的。体值在板上量都是62电压不过左右有不一样的。这样是不是说明桥坏了? 12# 赵紫龙

网友:
不过内存和南北桥都有关
一个一个换

网友:
还有一网卡拆了试下吧 在不行换桥 换了也不保证好 呵呵

网友:
换内存 查 数据选通    先排除内存 在判断南桥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感觉已经开始读取SPD资料了,对地值也打了,槽子嫌疑最大,先嘻刷刷吧。。。945修得多的是两条槽中间烧断线,但可以肯定你的不是了。。。

网友:
自己来顶一下,这板都不想修了,洗涮涮的事,一来就做了,没反映。换了个拆机板上的945PL上去,不跑CPU了,可能那桥是坏的,都不想换了,成本太高了。槽子换话,我没炉子基本上小问题的板拿来都是秒杀

网友:
不行换个北桥吧,或者拷座子,可能就好了

网友:
该测的地方你都测过了,剩下的也就是桥的可能性最大了,但断线和内存槽内的触点接触不好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像你这样的主板故障,属于维修里的奇怪杂病了,电压都正常,就是过不了内存,AD信号又正常,桥的本体不良有可能

网友:
最新结果,看到坛里这么多热心人回复,我又把板子拿出来搞了。我换了一个新的945PL北桥上去还是跑C1
不服气的我,又一口气换了一个ICH7南桥上去(桥是好的)涛声依旧网卡,串口75232早都拆了没装。现在就还有个小声卡,和时钟IC没换过了,要不要换换

网友:
对于945的芯片来说C1有可能是不过显卡,因为跑马太快所以有可能跑C1是卡在显卡那里,你问我为什么我不清楚,而且你没插显卡啊!!!945PL不集成显卡

网友:
大概看了下,貌似没有连 显示;

945PL 没有集显,先加块显卡 测试下。

网友:
看看CPU滤波电容有没问题````往下面看``是下面爆了
映泰同MSI比较常见```

网友:
修到这份上,估计也没什么好办法了,换个时钟芯片看看吧,是不是所谓的时钟飘移??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继续换桥吧,这种板SB容易坏。我修过几块都是这样的。

网友:
桥已经更换了好的北桥和南桥上去,还换桥 34# 此人已死

网友:
先刷BIOS 再加焊北桥

网友:
换个时钟芯片试一下

网友:
自己来顶一下呀,帖子不要沉了。上回有个AMD的板死活不过内存已经修好了,但那个是AMD的940主板,不是BGA的座座。是PGA的,不过是因为座座扩孔,时能接触,时又不能接触,都后确定是这问题后没法搞,因为没炉子,这回这个座座正常了,再说基本不关他的事了,纠结死了,BIOS,等回帖的看好了,我已经涮过了的。。

网友:
纠结呀!桥都换了还不行,有没有内存打阻卡,用它量下是不是内存插槽的问题.

网友:
映泰GF7050-M7(775的主板),和楼主一样跑到C1 00停止,之前怀疑BIOS或者BGA空焊,刷了BIOS,依旧,测试地址数据线,发现有一跟线断路,初步判断BGA空焊,但奇怪的是,第二次测试这根线又正常了,然后所有地址数据时钟供电全正常,还是到C1停止,用力按BGA也是同样的故障,我现在有点怀疑是BGA里的内存控制器本身坏了,只能返厂了,郁闷死,花了我大量时间去测试,到最后还是得返厂。

网友:
NV-G7050是单桥的板子呀你用带灯的座座打过没有,一般这种板桥空的多,打AD线不一定打的出来的。你这板要先看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不,先供电, 42# 错误的相遇

网友:
话说北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也能跑到C1还报警?

网友:
枫叶漂湘
看看内存槽里的金属簧片有没有氧化,如有,用酒精擦一下

网友:
北桥空焊了,打AD线你就知道了。
错误的相遇

网友:
你得注意 内存供电mos管的软击穿现象。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太有耐心了。换内存槽不一定要锡炉之类的东东,只要有风枪, 都可以废板上拆下来在用的,有铅的板应该好找吧。注意温度的平衡性,可以达到一根脚都没有掉

网友:
刷BIOS,加焊BIOS。

网友:
上面什么都说啦,在修的话,都没什么价值了呀,唉~~~~~~~~这样的问题最麻烦了呀。,搞了半天,可是还搞不好,心情都不一样了呀,。

网友:
你这种板子就是返厂我看也不一定修得好,就叫铁板。报废得了。

网友:
今晚又竟然碰到了C1的板,测了所有的点都似乎正常,然后用天拿水洗内存曹,能点亮几次,然后装机箱,来了,竟然又不成了,又拆下来,再洗 ,不成,去洗澡,出来再洗曹,又成,不敢关了。。。挂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