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会黑一会正常

楼主(2010-04-25):
chinafixPED LC9200  一会正常一会黑屏,拆机主板没有看出异常,经检查,确定灯管是好的,外接灯管测高压板,也不正常电源指示灯黄色不停闪,请高手帮帮我啊,在线等

网友:
刚好我昨天也接到一台杂牌液晶,哈哈里面也没看到什么烧坏的地方,也是一黑一亮的,

网友:
一般是电容失容,多数可以看出,但也不绝对,亮一下就黑,检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检查5V和12V的滤波电容器吧.这个是电压不稳引起的.

网友:
检查下驱动板吧,好像信号不正常!

网友:
一般是电容鼓了吧

网友:
一般是电容问题 在就是高压板了 你换个4灯高压接上看还闪不 我们维修一般都是换4等高压的

网友:
给高压板的启动信号正常吗?正常就是高阳板上的问题了

网友(2010-05-30):
先检查灯管再看驱动板如果还不行,把屏线拔下来再插上试试看吧。

网友:
看看电感是否虚焊,高压电容是否鼓包,MOS管是否不良

网友:
你先看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证明信号过来了 ,查灯管  高压板

网友:
感觉是电容或者高压板有地方虚焊,供电不稳

网友:
检查高压板上的高压线圈是否有虚焊

网友:
供电电压不稳,检查下高压板,先看下是不是插头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