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好烂好难好郁闷

楼主(2010-04-25):
前天接到一台ACER 4520笔记本电脑,暗屏,外接没显,心想,反正是外接显卡,重新加焊再说,晕,加焊后短路了,显卡核心OVER了,刚又来了个4520,花屏,先重植显卡,OK,把显卡换到第一台笔记本上,晕,还是暗屏呀,经检查,是屏的问题,换灯管,有亮度了,又没图像了,我换灯管肯定是不会搞坏屏的,因为我偷懒,把屏放灯管的地方用钳子夹开,取出灯管直接放根好的进去,重没出过问题,不过今天真邪门,我发誓绝对没弄到屏,不过怎么就不显示了呢?不懂,换个屏,有显示了,问题有来了,卡在LOGO画面了,晕,刚才不是还能进系统吗,而且笔记本我也没拆啊(显卡开个盖就能取)  然后又拆机,晕,它的本NB早就被干过了,加焊,故障依旧,

                              麻烦大哥些分析下,谢谢

网友:
可能一开始就只是灯管问题,你现在用的是另一台机器的显卡板是不是没做好。

网友:
1# 死猫 告诉客户换板子吧 照这情况能把故障还原就不错了    我就遇过不过没这么纠结

网友:
可是屏也不行啊,屏换到另一台4520上也不行啊

网友:
重植显卡BGA,接在另一台4520好了,但接回去,还是卡在LOGO啊,晕啊

网友:
把bios也一起刷了吧

网友:
我以前修一个ACER的 也是进PE死机,后加焊显卡后正常。。

网友:
告诉大家,显卡的BOIS我都刷了,呵呵,还是不行啊,我用的是580U

网友:
故障点没有找到之前不要乱动BGA

网友:
刚开始是背光问题 你呢弄显卡 现在背光修好了显示有出问题 思路不明确啊你 现在LOGO卡机了 问题很明显 你显卡没做好或者显卡出问题了 重新把线卡做一下 不行换显卡

网友:
认真做一次显卡的BGA ,然后再确定有没有其它问题,思路要清楚。

网友:
楼主不要一棰子打死ACER只是有些型号不稳定而定,如果是INTEL芯片组的,都还好的,不只是ACER。其它牌子也一样

网友:
好了,呵呵,另外搞了一个显卡BOIS,谢谢大家

网友:
在所有的电压正常之后才可以动bga 做bga一定要静心。以前刚做老是把好板给烧了,。希望别走我的后路。要做bga要确定位置正了再弄。

网友:
请问下楼主,K卡LOGO的时候放硬盘来吗,ACER这款机器不放硬盘有时就是卡LOGO或者白屏,没放硬盘你可以方块硬盘试试。只是建议,有上面具体问题你在提上来。

网友:
这机器北桥也容易虚焊     你用其它的机器把屏点下

网友:
跟LZ同感。修过几台ACER,感觉PCB好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