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录音 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0-04-25):
刚才 看到别的区有位大哥发现这样一个贴

下面这个人发的贴,

这个是XP的固有bug,没法解决。微软在支持网站上有对此问题的说明,系统内存大于2G后在XP下不能用系统附件录音机录音,提示内存空间不足
我权限不够,不能急时告诉你,我看见回你贴的朋友也不能帮你找到答案,你在贴中也说到有的机器出,有的机器就不出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朋友的客人是不是有点心急,我在这就发个贴,权限高点的朋友就帮我发个短信给这个朋友告诉他只要拿下一条1G的内存就能解决问题了,要么就安装VISTA或WIN7,要么就安装别的录音软件,很多免费的录音软件,效果比自带的还要好,

网友:
这个案例很好,应该在XP 32位版本下,2G以内的内存,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超过2G内存,要么将XP 装成64或WIN7 64位版本的,是这样的吗?

我记得好像64位版本 ,是支持4G及以上内存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就前两天。解决的办法和你说的一起。我把内存拔下了一条就不出现了。不过这个问题藏的真深。一般的情况还真发现不了。那天我把内存拔下一条。我之前先是又重装了一次系统,后来装后问题还是一样。不过在QQ上语音测试OK了。我后来才拔下一条内存。不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去查了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郁闷呢

网友:
4G内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的   学习

网友:
不说还真不知道。以后如果遇到。就会知道怎么解决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