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显示器可以修吗?

楼主(2010-04-25):
22寸显示器中间有一条很明显的线条,可以修好吗?只有上网页时不易看到,玩游戏做其他的都有影响!
显示器

网友:
那个应该修不好吧 , 上网卖那个的挺多。很便宜, 肯定是修不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PCB板上的软排线中的IC模块有坏的,记得在学校时老师讲过,看这个软排线上的IC模块是在软排线上还是在玻璃上,如果IC模块在软排线上,有配件的话,就可以搞定,如果IC模块在玻璃上修复就很渺小了

网友:
上个图比较好判断 楼主说得不够详细

网友:
如果有压屏的机器就可以修,或到华强北也能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