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AM2-NF531/SLI跑CF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5):
同行一下拿来6片相同的主板,说是不显示,其中3块很容易就解决掉,剩下3块都是一个毛病跑CF
     此板型号

     此板正面图

     一般AMD的跑CF都是COMS电路出问题导致的,就算在不上U的情况下都可以很快的查出是哪的问题。但这3块却是在上U或负载的情况下才能查出问题。没上U或负载,COMS跳帽电压正常有3.3V,晶振也起振。上了之后COMS跳帽就被拉低为1.8V。晶振当然也是不起振了。直接跑CF。

     查跳帽那的线路是通旁边68C电阻的一端,电阻另一端有3.3V,跟好板对换此电阻无果。又查另一条线发现直通桥里去了,桥上的风扇换的是新的以为是桥空焊了,上BGA台回焊。结果.....还是老毛病。
     开始与好板对照着修,发现68C电阻3.3V那端跟上方的105电阻一端是相连的,105电阻另一端输出也是1.8V。好板上的却是3.3V。查105电阻1.8V那端线路也是直通桥里去了,这时就在想难道全是桥本体坏了。

     突然想起修ASUS板CHASSIC报错的维修方法(一般是把105电阻改成102电阻)。是不是也可以把105电阻改小来满足COMS跳帽的电压。就把105电阻改成102的电阻,COMS跳帽电压变为2.0V,晶振也起振,但好象电压小了点,怕保存不了设置。就又换了个151电阻上去,跳帽电压变为3V了,看来应该正常了。

     上U,插诊断卡,插电源,跑C1了

     上内存,显卡。数码卡直接跑到7F

     接显示器,显示了。出现信步标志

     进BIOS设置再重起,断电,再开设置可以保存,其余两片用相同的办法全部好了。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那个105的电阻是不是阻止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样灌水有意思吗?上面没说是跟好板对换的吗?还问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样电池就用不了多久了  要经常换
没不去查下CMOS电路上的电容呢

网友:
LZ如果能画张简图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问题没有查到,新电池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谢了  我前几天一个跑CF的 换晶振好的

网友:
桥老化了,估计用不住.

网友:
这个维修挺有意思的..呵呵...不过估计其它电路还有是问题.这样应该顶不了多久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 应该还是桥造成的啊
估计抗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问题 一般是桥的问题 换了吧!呵呵

网友:
没用过这种方法!!

电压不对,应该是供电管或控制IC的问题把

LZ的方法能用多久呢??

网友:
我修过一块跟楼主的故障一样..也是跑CF.但是我的是换32.768晶振就OK!

网友:
好像是桥的问题  是桥空焊吧,我上次这边也有好几块压下桥就可以跑C1了还可以显示

网友:
不管怎么说也要顶。。因为这给我们新手很好的经验和教程。。谢了

网友:
我见过CMOS电路出问题 内存不过 的 但是CF这个代码 我觉得是跑内存了 但是和CMOS电路南桥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不 高手请指教

网友:
13# 主板进修者 晶振坏了还能开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AMD高档板上跑CF都是过不了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样子兄弟是刚接触不久了,其实很多AMD的板晶振不起振都是可以通电的,低档点的晶振不起振,会引起没复位,进系统黑屏啊!这些都是亲手维修出来的

网友:
------------楼主,看了你的帖子,发现你主板应该都是漏电流导致CF的吧?
------------RD设计的105的电阻,你却给人家改成151的。明显用不长的。
------------其实漏电流很好修。你找到这个图纸,打开RTC电路,把RTC电路的原件一个一个断开,看看RTCRST信号什么时候升为正常的3V。就OK了。当然,BGA不良也会导致漏电流。

网友:
高手啊,,独桥最难搞的,,,这样改,稳不稳定的? 1# 蔡杰赢

网友:
至于稳不稳定那就一个月后告诉你们结果了。

网友:
直接给跳线上飞个 3.3 不行吗

网友:
楼主的维修实战是很牛,只是能不能管长久呢,有待观察啊。我这里的维修一般带保啊。撑不几天,没法交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