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南风天与电吹风╄╄╄╄╄[已解决]

楼主(2010-04-25):
T60 , 南风天, 不能开机

用电吹风吹后好了,正常了两天。

今天不是南风天,机器又不能开机了,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机器不装电池,插电源,电源灯和电池灯同时亮,一直亮(正常情况应该是电源灯和电池灯同时亮后电池灯会熄灭的,因为没装电池啊)。此时按开机键,电源灯熄灭,电池灯继续亮,不能开机。

拆出来后用电吹风吹,就正常了,请问大家是什么故障呢?

这个T60到现在一直很正常,说明只是潮湿的原因。

南风天的意思就是回潮。

今天不回潮,可又有一台T61的故障与这台很相似。开机2、3个小时以后机器会自动掉电,掉电后再开能开,几分钟之后继续掉电(温度也不是很高,60几度,散热系统也没问题)。再后来就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此时用电吹风吹主板,吹几分钟后指示灯就亮了,能正常开机。

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这个T61经过仔细的检查,发现是U14虚焊!!!

网友:
建议送专门的笔记本维修店维修。你自己不懂,问了也白问

网友:
南风天是什么? 建议到专业的维修店维修吧.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靠..南风天都出来了..

哪下雨天下雪天不是更开不了

找人帮你修吧..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吹什么风和笔记本开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南风面修过的机器呢

网友:
一些贴片元器件虚焊了,用电吹风吹吹好了的吧! 热风麻!

网友:
拿到烤箱去做3个小时的干燥,

网友:
南风天的意思就是回潮。

今天不回潮,可又有一台T61的故障与这台很相似。开机2、3个小时以后机器会自动掉电,掉电后再开能开,几分钟之后继续掉电(温度也不是很高,60几度,散热系统也没问题)。再后来就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此时用电吹风吹主板,吹几分钟后指示灯就亮了,能正常开机。

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b]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脱焊,要不元件有不良

网友:
如果你们觉得我问的问题很傻,你们大可不必回答,那去维修店修我当然知道,那我还傻傻的在这里问什么。当然是不想拿去维修电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们看着,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解决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不好搞的问题,介于正常和不正常中间。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无关

网友:
期待楼主自决上来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