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5):
一老熟客拿来一主板,昨天因为我没有开门,找另一家修了一下,说是南桥坏。
今天来让我重新卖一张板子给他

看看板:华擎K8  754接口
南桥已经有加焊痕迹

给客户说再查查,看是否南桥真的坏了

通电立即上电,瞬间断电。
再触发:有时没有反应;即使有反应,也是一上电立即就断电了

测32.768 25MHZ时钟均正常,3VSB正常,南桥无明显过热
发现83627没有换过的痕迹,决定先换一个。

换完IO后故障依旧

取掉CPU,再试……
通电自动上电,但是不掉电了。而且南桥、IO温度均正常

再用假负载,还是通电立即上电,也不掉电了。立即测量整板电压
发现内存电压只有1.98V,内存供电管D S极都只有1.98V
再查…………发现4500,测量其输入输出电压,呵呵,就是他了。
换掉后试机
OK

这个板子容易将人引入误区,原因如下:
1、华擎的板子,直接断掉交流输人端的电后(如取ATX电源插头的动作),再通电就会自动触发
2、该板实际上是内存电压过低引起的保护断电,POST过程根本没有开始。(所以诊断卡也不会像ECS那样,跑到C1,反复重启)而且掉电以后不容易重新触发。
自动上电并立即掉电------再触发不能上电了…………这种现象最容易把思路往开机电路上引,从而走入死胡同

我前面一家就犯了这错误,以为NF3的桥容易出问题,连IO都没有换,就直接加焊桥。(更何况83627 67脚在触发时连跳变都没有)

此例故障很简单,但是如果不小心,非常容易走弯路。
特发帖与诸位共醒

网友A:
新人,问,4500是什么芯片?

网友:
双MOS管呀

网友:
经典无处不在,关键看你能否发现,

网友B:
如果没有代换的话能象有些高手门说把1。5。6。7。8脚连起来吗?本人菜鸟问版主菜问题

网友:
华擎的板 很多都自动上电的

网友:
我的思路,先测个针脚对地阻值,然后测供电,如果是无法供电的话,(在确认主板处在保护的状态)一般是14脚直接对地强行触发,速度检测内存,Vcore,待机电压,及芯片组电压。。

网友:
4500常坏,造成内存供电过低,不过经前常接短这个小八脚,在462的板上基本都行得通,到了754就不一定行得通了

网友:
经验问题使上家没有修好这片主板

网友(2010-06-21):
的确经验啊 新手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说说你修完给客户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2015-05-15):
引用 网友A:
新人,问,4500是什么芯片?

其实就是N加P沟道组合的8脚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代换的话能象有些高手门说把1。5。6。7。8脚连起来吗?本人菜鸟问版主菜问题

连起来要取下8脚MOS管本身才行,但这样子做的缺点就是G级对应控制信号就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