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解密求助?

楼主(2010-04-25):
DELL M1330可以显示,进系统提示以下:
论坛朋友有修到其他的型号的具体描述也就是一样的问题,刷BIOS没有解决,更换EC就好了,这个板有两个EC,想问下是哪个EC,带不带程序,有知道的朋友跟下贴,谢谢了!
刷BIOS

网友:
应该是换KBC SMSC ECE1077

网友:
MC5025是,要换就换这个

网友:
楼上的兄弟 图我看清了一个是EC SMSC MEC5025 一个是SIO SMSC ECE5021 前者是EC 后者是I/O你说的是哪个?EC还是I/O?

网友:
好的 MC5025带不带程序?

网友:
一般带程序的IC有点或贴纸的

网友:
不要乱换,建议送专业店维修。
如果是学习,也应该多搞点理论知识在动手。

网友:
EC SMSC MEC5025 换直接和BIOS相连的EC EC里面大多都有程序 而且都打过点或是贴过标,原板代换吧 换错烧板

网友:
先找找有没有密码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