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启动有吱吱声各组电压都很低

楼主(2010-04-25):
一台长城电源启动有吱吱声,各组电压很低,+12负只有5.2,差点以为测错线了,查出20.5 K损坏(色环  红黑绿红棕),在别的坏板拆个换了,5脚的1000P电容正常,启动正常声音消失!

网友:
楼主说的是6脚的振荡电阻吧!此电阻一般为精密五环电阻。

网友:
把振荡电阻和电容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