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 开机不亮

楼主(2010-04-25):
是个二修板,以前是开机花屏,别人用土炮给它加焊,焊了就不亮了,取板,看到显卡起泡了,接电,电流跑到0.9A左右,CPU来了,先换显卡,换了显卡,一试电流还是在0.9A左右,郁闷,查各个电压,查到内存无供电,MOS块都是好的,换8632E,一样,看图了,查到8632E的22PIN无5V的电压,5V通过R224到22PIN,R224阻值为0欧,加个0欧的电阻。开机OK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吧。

网友:
思路清晰 看图说话  修复神速  赞一个

网友:
R224烧断了吗?

网友:
R224被先修的人,加焊时不小心吹掉了,他没看见

网友:
LZ你怎么不上个图片类?上个图能更好的学习

网友:
怎么看图纸啊 有哪位朋友能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
做bga  后都要看一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是给吹坏了

网友(2010-05-26):
我这也有一块换的显卡还是这样!

网友:
我的X10忘了关窗进了雨水,现在能够开机就是屏不亮,手摸时钟芯片W320-04X很烫手,是不是时钟芯片损害呢?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显卡做连锡烧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