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 排容问题

楼主(2010-04-25):
今天修了一块精英945P-A的板客户拿来是内存不过.内存没电压。换了一个MOS管.有电压了。内存报警.插上内存后.开始报警.一长五短。我先刷了一个BIOS但是不行。也没有断线。想换IO了。但后来想起来。以也前有修一块DELL的板也是内存不过一直报警.后来是键盘口那里有个0欧的电阻烧了.换了就好了。于是我就量了一下键盘口.但电压都有。阻值也有.我就把键盘口的排容焊下来。通电就可以显示了。呵呵o(∩_∩)o...  精英的板大多数都是跑D1的但是诊断卡灯会闪。  呵呵

网友:
谢谢,很好的经验维修,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学习

网友:
键盘那里跟内存也撤上关系  汗

网友: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希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他是1长5短报警不是内存

网友:
1长5短应该是键盘或BIOS报错吧  因为以前也有一块就是这样修好的  所以这块运气好就修好了 呵呵  见笑了

网友:
键盘报警能影响不亮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看来自己遇到的问题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