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414TX开机一长二短,是否显卡烧毁了?

楼主(2010-04-25):
昏啊!尽然老婆的HP V3414TX本本在正常关机的情况下,第二天启动就发生了一长二短的报警声。
这个是不是一定是显卡烧坏了?
显卡

网友:
呵呵搞维修的还用问。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新手啊!显卡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一定是显卡烧坏了,还是比如以后虚焊的情况!

网友:
笔记本的显卡大多是虑焊了。加焊或重做一下GBA就行了。不要换芯片的。我做了很多都成功。

网友:
估计又是个INTEL芯片组换631的

网友:
99%是显卡虚焊呵呵

网友:
显卡上有显存不?做时注意 我就是做好了显卡虚了显存 等显存也做好了 用一个月 又挂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