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镭风9550/128M故障

楼主(2010-04-25):
此显卡进系统全正常,只要打开电影,玩游戏就马上重启,请教各位老大,是显卡哪部分的问题呀?(排除电脑其它配件故障)

网友:
先看显卡的核心供电,然后显存的。如果供电部分正常,你可以尝试加焊GPU了

网友:
谢谢仁兄,先试试加焊GPU,弄完再回贴

网友:
显卡有风扇的吗?如没有的话你加个上去看下吧....9550的显卡发热很大的....我也试过这情况加了风扇解决了

网友:
加个风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