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粘的散热片怎样去

楼主(2010-04-25):
有些桥的散热片是胶粘的  这样的BGA怎样做啊  是不是加热了就能把散热片去掉啊   要是做好了BGA再怎样粘上去啊  用什么胶水?

网友:
热风枪加热就可以

网友:
请问楼上的  做完后怎样粘上去呢   用什么胶啊?

网友:
做完了 怎么粘上去还真是个难题 呵呵 有知道的没   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
用两面贴试试

网友:
有卖硅胶的啊,双面胶贴还怎么散热啊,等着返修了

网友:
用导热硅胶,一般市面上有卖的,深灰黑色,比一般导热硅脂要粘稠而且还有刺激性味道。。。。。

网友:
前面家伙真瞎说,当然要用导热硅胶了,这个没有还干什么维修。

网友(2010-05-25):
---------其实除了导热硅胶外,你还可以购买3M的散热双面胶贴---散热效果很不错,而且使用也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