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百元,轻松搞定主板BGA,多图!

楼主(2010-04-25):
前些天,花费87元,自制土炮加焊显卡GPU,修好了10块FX5700的显卡。(材料:两个费电源外壳(0元),数字温控仪XMTD-3002(45元),陶瓷发热砖120*120(30元),邮费12元)。详细内容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547-1-1.html,不少网友很感兴趣。今天周末,有时间,从网上订的BGA配件也正好到,所以翻出以前那块老主板,精英845GV-M3,当时是被雷击坏的,表现为:通电南桥发烫,测有一组USB短路,摘集成网卡、换IO、换南桥旁的1117,都不行,所以断定了南桥损坏,当时没有能力修,所以判了它死刑,放在一边了,今天正好用来练手,说干就干。

所需工具:除了自制土炮外,还需要锡球(南桥用的规格为0.76的)8元,82801DB专用钢网(6元),没条件也可以用多用钢网(图中右上角那个),镊子、牙签,当然刀头烙铁、焊乐宝和吸锡线也不能少。

取料板,上土炮烤,320度,把南桥取下,涂上焊油,用刀头烙铁将锡刮掉,注意:动作要慢,烙铁温度要够,否则容易把焊盘弄坏。

在南桥下面放点双面胶,将桥固定,用吸锡线把焊盘清理干净,注意观察清理完和未清理完焊盘的区别。注意:此时的烙铁温度应比上一步高一点。

焊盘清理完的样子。注意:这步很重要,如果不平整,植好的锡球就会滚到一边。

专用的植球钢网,能和触点一一对应,用起来非常方便。注意:在上钢网前,要在桥上涂一层焊油,越薄越好。

下面放个盘子,把锡球倒在钢网上,轻轻晃动,用牙签微调,使每一个触点上都有一个锡球,这步没有什么技巧,然后,小心地将钢网去掉,如锡球有移位,用牙签调一下。

土炮终于上场了,把植好球的桥放在电热砖上加热,刚开始,锡球可能会出现错位现象,别着急,注意观察锡球的变化,待锡球融化后,会自动回到原位,这时停止加热即可。

辛辛苦苦植好的球,没想到一加热,好多球粘到了一起,失败了,不过还好,把锡球的熔点找到了,大约220度。总结经验,原来是焊油多了,这就是上面我为什么说焊油越薄越好。

重新清理焊盘,再来,直接220度,终于成功了,植好球的桥真像一件艺术品。

接着把待修主板放在土炮上烤,取下南桥,清理焊盘,方法同桥的清理方法。不过,清理完焊盘,也要涂上焊油,这里要多涂一点。

将植好球的桥与主板上的丝印对齐,这步一定要小心,否则将前功尽弃,然后,放在土炮上加热,320度左右,用镊子轻点桥的四角,都动了,桥处于浮动状态就可以停止加热了。注意:烤桥的时候要把主板电池取下,否则有爆炸的危险。(这里竟然忘了拍全景图,真是失败,以后有机会补上。)

主板自然冷却,测量USB没有短路,心里高兴。插上一起买来的俄罗斯诊断卡,加电,竟然自动开机,全板无复位,考虑到之前动过IO,于是断电,加焊IO,再加电,诊断卡跑码,此板成功修复,第一时间上基地。

小结:原来以为做南桥很难,通过这次实践感觉挺简单的。要想成功,一是要把桥和主板的焊盘处理好,二是要掌握好锡的熔点,也就是温度。实际上,上面讲到的,大部分都来自基地,发上来与大家共享,也算是取之于基地,用之于基地。另外,重做南桥应该是BGA里面最简单的了,下步将研究用土炮重做北桥及显卡GPU和显存,到时会发帖与大家共同研究。

通过这些天的实践及各位老师的点评,总结一下土炮的优缺点。优点:投资小,见效快,操作灵活。适用于电子爱好者及小作坊。缺点:加热砖面积小,温度单一,容易造成板卡变形;对于精密部件(笔记本BGA等)加工有些力不从心。如果专业维修公司或维修量很大,还是买BGA返修台实际一些。

 会员11542102元2023-3-10 01:11
 会员11542102元2023-2-18 13:03
 会员11542102元2023-2-18 13:02

网友:
楼主。。图怎么一个都看不了。。

网友:
楼上,可能是你的浏览器或者网络的问题,我可以全部看到的。

网友:
上文讲得很好
刷新后下文也出来了
早几天就是看了楼主的那篇帖子
所以下了决定
已经在网上拍了下加热的材料了
明天应该会到货的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啊,不知道能不能加焊无铅的BGA

网友:
要是用土炮做北桥,成功的可能性就没有这么大了

网友:
这个设备要取北桥可能难度要大了,毕竟北桥在主析的中间,如果板子的下面受热面积没有板子大,主板很容易会变形的,我看你的设备下面受热面积没有主板大,应该不太好做北桥的

网友:
87元买了写什么呢?具体说下呢。

网友:
看了好多帖子,都把做BGA说的很神秘一样,其是用锡炉不管是拆还是旱那都是简单的要命的操作,而且保证99%成功率,我公司有个加工厂就是维修就是全用的锡炉从来都是一做一成功的,就是那玩意太耗电了

网友:
学习了............................

王大修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蓝海缥缈 -1 技术区严禁灌水,谢谢合作。

网友:
前些天,花费87元不是吧哪么小钱啊有哪些配件啊?

网友:
这个设备要取北桥可能难度要大了,毕竟北桥在主析的中间,如果板子的下面受热面积没有板子大,主板很容易会变形的,我看你的设备下面受热面积没有主板大,应该不太好做北桥的
引用 网友A:

说得有道理,学习了。如果先把板子放到电热烤箱中预热一下,再上土炮,不知可不可以缓解板子变形的情况?

网友:
植珠时,这个网带网加热呀,拿掉网太费事了,还有带网加热焊膏多一点无所谓。植好珠时,不要等温度完全冷却了才拿钢网。

网友:
看了楼主的上文,深受启发 但不知楼主用的钢网是不是直接加热的

网友:
植珠时,这个网带网加热呀,拿掉网太费事了,还有带网加热焊膏多一点无所谓。植好珠时,不要等温度完全冷却了才拿钢网。
引用 网友B:

看了好多帖子,说带网加热后,网取不下来,所以才这样做,改天试一下带网加热。

网友(点评):
1、植株的焊膏,不要用BGA专用焊膏,用粘性小一些的,10块钱一盒的足够了。否则很难清理。 2、网取不下来,应该是部分网的孔做的小了。

网友:
我也没看到到楼主的所用的土炮呀,就看到一个加热砖,是那个吗,那温度怎么控制呀,根本控制不了呀

网友:
我看文写的好,但看不到实物土炮,最好把土炮的控制电路及外形拍上,

网友:
我也没看到到楼主的所用的土炮呀,就看到一个加热砖,是那个吗,那温度怎么控制呀,根本控制不了呀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先看一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547-1-1.html ,里面有土炮的资料,包括接线图。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几次带钢网加热没等冷却完开始去取,但是很多都搞的不是钢网变形就是桥掉点,思前想后觉得可能是钢网的孔有毛刺或是锡珠融化不均匀的缘故,所以以后都是拿掉网加热!
LZ做的很顺手写的很仔细,看来平时练了不少!祝贺LZ成功了!不过在做BGA方面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南桥了,面积小,而且大部分老板都用有铅的,容易做!现在很多板子都是无铅的,LZ要是碰到北桥这么大面积的芯片以及又是无铅的情况下,你的设备可能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在你心里也就不会把做BGA想的那么简单了!做BGA不是说现在好了就代表成功了,如果在做的过程中温度没彻底到位的话可能导致返修率比较高,其实做BGA,这里面除了技术之外,工具的专业性还是要的!这就是我做BGA以来总结的一些经验!望各位多指正!

网友:
不明白 有可以直接加热的网 为什么不用风枪植球  这样就不会出现锡球连起来的情况了

网友:
很受启发,也弄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几次带钢网加热没等冷却完开始去取,但是很多都搞的不是钢网变形就是桥掉点,思前想后觉得可能是钢网的孔有毛刺或是锡珠融化不均匀的缘故,所以以后都是拿掉网加热!
LZ做的很顺手写的很仔细,看来平 ...
引用 网友D:

说得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以前听说过植株,今天是见识到了植株,感谢楼主的好贴!

网友:
前些天,花费87元,自制土炮加焊显卡GPU,修好了10块FX5700的显卡。(材料:两个费电源外壳(0元),数字温控仪XMTD-3002(45元),陶瓷发热砖120*120(30元),邮费12元)。详细内容请看:http://www.chinafix.com.c ...
引用 网友E:

哈哈,就是想问一下,加热的时候是直接把板放在发热砖上面还是隔个散热片悬空还是中间夹个散热片啊?
温度是把板放上去才直接调到320还是调到320加热温度够了才把板放上去啊?

网友:
能做到这份儿,还写出来,真不简单!学习了。

网友:
我认识一个猛人 专做笔记本的 也是手工做的PGA 无铅的都搞起 佩服啊

网友:
说实话。带钢网吹珠子效果会更好一点。不会翩位。取钢网的时候。会有点粘钢网,这个。需要点技巧了

我现在带钢网吹 取下来的时候。基本上能保持不掉珠了。

网友:
这一下可以不买BGA了,值的推广,大家可以先用废板子练练手。

网友E:
哈哈,就是想问一下,加热的时候是直接把板放在发热砖上面还是隔个散热片悬空还是中间夹个散热片啊?
温度是把板放上去才直接调到320还是调到320加热温度够了才把板放上去啊?
引用 网友F:

加热主板时要把板子悬空,两边用散热片垫起来,1-3CM,然后把板子放上面加热,要慢慢加热,不能一下就320度,容易变形,即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主板变形,这可能是土炮最大的缺点。还有320度不是标准,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定,主板高度、电热砖功率、温控器及探头安装的位置都可能影响温度,首次使用时要摸清锡的熔点。

网友:
马上搞一个~`试试手`~`支持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是可以做,如果是开店就不合适。举个10年前例子,当时配眼镜,用那个电脑验光就说自己的设备就20多W,20成本的眼镜就卖200以上,还用视力表的真是没啥生意。视力表自己家里都有了

网友:
钢网上面粘好多锡,怎么清除干净啊?
求助。。。。。。。。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详细,而且经验总结多新手提供了很大的心理帮助。不只是技术好,拍照片的技术也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30楼的朋友,你的方法能讲一下吗??多谢了,期待中

网友:
笔记本用这个做bga 绝对没问题!注意隔热就行了,我设备比你稍微先进一点,也是土炮!笔记本主板比台式机变形的情况要轻的多!记得上次放了个台式机的nf4上去,桥虚汗了,只是预热,我还没上疯抢,板子就挂了,变形太严重了,笔记本倒是没关系

网友:
多谢LZ这么无私的奉献

网友:
想问下 如果用来 拆槽子 能否好用??   PCI    AGP   内存槽之类的

网友:
偷偷给我那些配件的连接,我要在同一个卖家那里买齐,淘宝难找

网友:
那时的成就感应该很该

网友:
学习了 看了楼主装备 自己也准备DIY一个!

网友:
土炮还是有上下加热效果比较好,有铅和无铅都行。

网友:
果然新手还是要多多练习才行~~

网友:
发热砖买大一点了嘛

网友:
很精彩,本来想给多一点分的,无奈我只有+2分的权限,下次我再来过吧。

网友:
楼主太帅了  崇拜你哈哈!

网友:
我刚也学着楼主买了一套,效果不错,暗笑中。。。。。。   做得一模一样

网友:
也想试搞一个土炮哦跟楼主一样的

网友:
说明得很详细,东西做得也不错。也想动手做一个试试,谢谢!

网友:
1# 天津阿强 不错,谢谢分乡

网友:
楼主太很了,做的不错啊,学习啊

网友:
这种土炮只要温度控制得好,什么东西都可以取,我试过把一张主板放到上面,随便烤多久都不会变形,而且所有的东西全部取下来,直到只剩一张光板。

网友:
只用下加热吗?上边用不用风枪或风筒

网友:
个人觉得,植株的时候,用850从锡珠那一面加热比较好,用土炮,总觉得是在考芯片。

网友:
非常好的图文教材,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
42楼的朋友,你好!你可以给楼主发站内短信问他的地址,他就会在短信中告诉你的。

网友:
我找见那家店铺了。回复42楼。。
淘宝网 掌柜叫 买东东啊8
大仓仪表

网友:
要是INTEL的大南桥就相对好做多了,一珠比较大,二是它这个南桥不容易烤坏。
要是那种球小密的显卡GPU就难办多了,一般本人就是带网吹球的。

网友F:
加热主板时要把板子悬空,两边用散热片垫起来,1-3CM,然后把板子放上面加热,要慢慢加热,不能一下就320度,容易变形,即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主板变形,这可能是土炮最大的缺点。还有320度不是标准,要根据自己的 ...
引用 网友E:

那能否找一个TAOBAO有没固定用的架子就OK啦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网友:
这位楼主太牛了,我花了几百大洋买的风枪简直就是浪费了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