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为什么不加电?

楼主(2010-04-25):
今天接一块主板不加电,直接短接绿线也不行,是那里短路啊?谢谢
主板

网友:
不上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不同主板的设计,上电的方法也不同。

网友:
短路可能引起不加电,不短路也会引起不加电。你的问题太笼统,应该是你自己去看书看资料来解决的问题!

网友:
HP 4418不开机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0-06-13):
是不是电源问题啊,或是无法给主板供电了。

网友:
不是电源有问题,就是你主板短路严重

网友:
主板短路了,测一下待命电压,然后下来就是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