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左侧出现白色竖线除了换屏还有其他办法没

楼主(2010-04-25):
液晶屏左侧出现白色竖线除了换屏还有其他办法没

网友:
可以用专业设备热压一下。但是也是出门不保的。所以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只有压了但是成功率好像不是很高的。   像二楼说的那样,回去上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的。

网友:
是屏本生的驱动电路到屏的线连接问题,热压可以解决,但也可能更多竖线,线不多就将就用吧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基本上没办法修

我也有块三条线的,只能当废品处理了

网友:
热压或换模组

网友(2013-01-16):
我这台联想的液晶显示器也是在屏的左侧有白色、绿色、红色三根竖线,且偶尔还花屏,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屏线接触不良,清洗屏线或换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触不良,清洗屏线或换屏线试试。

谢谢回复,我明天拆开屏框后试试,但愿如你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