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23Wide严重故障

楼主(2010-04-25):
最近到仓库里翻出一台联想22寸显示器,接电可以开机和关机(电源指示灯会亮),但屏无反应。拆开发现电源高压一体板严重烧毁,找了个其它显示器的电源板,高压板和驱动板接上(因屏接口线不同,所以没接屏线),开机背光亮,想办法把原来的驱动板接上后开机出现竖线的花屏,然后慢慢白屏。淘宝上只能找到电源高压一体板,找不到驱动板。请问这个屏是不是好的,能用什么方法修好?

网友:
屏线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是原来的

网友:
开机出现竖线的花屏,然后慢慢白屏
这好像是屏的故障,,,

网友:
你先用其他的驱动板测试一下屏是否好的?

网友:
是的  用通用板点一下     还是这样     屏挂了

网友:
淘宝上问了,都说没有这个屏的程序,找不到合适的驱动板,哪位师傅有经验,这大概是驱动板还是屏的问题啊。原来的驱动板因主电源板烧毁,我是用ATX电源取5V和12V接的试的,出现开机花屏然后变白屏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子上供电有问题吧,要不就是屏坏了。。。

网友:
先是竖线  再是白屏,多数驱动板的问题,如果屏有问题  竖线一般不会消失变白屏

网友:
我的驱动板供电有9针,双5V,双14V,另一根不知道什么用没接。确定不了的话我就先淘个电源板来试试,反正也不贵,75元,呵呵

网友:
原装主板和程序IC我都有。

网友:
这个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电源板严重烧毁,很可能引起驱动板的
损坏

网友:
这个 我感觉应该是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