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m公共点对地阻值偏低修理

楼主(2010-04-25):
接到一联想f41m笔记本,故障现象为不通电,拆机发现无3.3v,5v待机电压,公共点对地阻抗为20~30左右,偏低,跑线发现为一贴片电容性能不良,换后对地阻抗300~400,正常,加电发现保护隔离电路中有一mos管有进无出,换上后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请问“一贴片电容性能不良”这个怎么讲啊? 你的意思是表达坏了?

网友:
就是有漏电现象,当然属于性能不良

网友:
以前发现3。3或5v有短路,都会用可调电源去烧板。这个也蛮好用的

网友:
确实,用可调电源安全很多,特别是在有短路的情况下

网友:
楼主的这种描述给我的感觉是为了赚分才写的,根本不是为了技术交流

网友:
是呀,楼上的说的对,你怎么样查出来那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要写过程不要写结果

网友:
既然是写上去,应该是真的吧,楼主的性能不良是烧电烧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可调电源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纯粹骗分党,故障描述的这么简单

网友:
没看明白,到底是击穿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
加电  吧短路烧出来 !!

网友:
方法嘛,个人去实践撒,维修主要是要有个方向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不良的呢

网友:
有时候故障就是这么简单呀。特别是19V短路很多是小贴片电容坏呀

网友:
常见故障了,联想 很多的。

网友:
电容性能不良请问是烧出来的吗、?

网友:
一般漏电的电容会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