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MBX-156不开机

楼主(2010-04-25):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索尼SONY MBX-156不开机,没显示

      拆机:1.使用十字螺丝刀把壳拆开,取出主板。
维修过程:1.首先检查主板外观,看是否有烧坏痕迹,细心观测果然发现USB接口里面的一块防插反胶断了,USB设备正插反插都能插进去,
                所以这板大概知道是什么引起不开机的,再看南桥果然不出我所料,南桥烧了一个洞。
              2.为了确认问题,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了USB接口的四根线对地阻抗,其中两线号线值为零,说明南桥坏了
              3.用BGA焊台把南桥拿下来,换一个新的上去,再测USB接口的四根线对地阻抗,阻值正常
              4.为防止还有其它问题烧坏板,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抗是否有短路,测量值都正常;
              5.插上18.5VDC直流电源,按开关可以开机了,再上内存测试OK,可以显示
              6.为防止同样的问题出现,要把USB接口换掉,用大热风枪把吹下来再换好的上去,再上电开机OK,发货
           注意:USB接口坏,容易插反导致烧南桥,附图说明

网友:
这样烧~应该会上电保护掉吧???

网友:
经常碰到有些客户就是很楞  插不上还硬插  结果把桥插烧了  来修是问他怎么坏的 他还不好意识说

网友:
多出一些这样的人就好了,要不然哪来的那么多机器修啊

网友:
好多这样的机器都是这样坏的 楼主好细心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没注意换完南桥量USB还是不对 又换一个 还是不对 最后一看USB里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