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25):
X32简单维修一例
同行送来一片X32主板。说是开机不显,南桥发烫(说换了4个南桥都还是烫)。。拿到主板后看。先目测了下。除南桥有点痕迹外。其他没有看到有明显维修痕迹,测量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看起来OK。。上电试了下。待机0.29.。因为同行说南桥发烫且南桥已经更换过,排除南桥损坏,只剩下一种可能。南桥少供电,测量待机时的电压。3M 5M 1.2M有。少1.8M 1.5M更是没有。测u57   4脚供电没有。。。晕。1845的供电来自公共点。其他电压输出都正常。此IC没有主供电。考虑到可能有断线,测U57  4pin和Q59 78pin不通。。汗。还真断了。拆下1845,,测4脚所连接的孔于背面的孔不通,从最近的点飞线到4脚。

加电测试待机正常0.05,南桥不再发烫,触发后电流上到0.39附近停住不动了。看电流像是芯片没有正常复位开始工作(正常应该到0.65A左右)。测量各供电都正常输出,供电正常。时钟开始工作了吧。。用示波器测量Y2两脚。有电压。但是无波形,方便期间直接更换了Y2和U5。

更换完后,加电测试。电流上到0.65左后。拆上内存和安全芯片。。欢快的跑码。外接亮机!

网友:
思路清晰---功底深厚,特别是工作台特干净整洁更值得学习!

网友:
有芯片代换就是好,

网友:
楼主 U57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U57肯定是东芝蕊片吧,TB?

网友:
我也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一开始我也是患难桥  最后才发现的缺电压 也不行啊  哈哈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和理解出错的话,u57应该是1845

网友:
多谢大家捧场和月饼老师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