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显示器AOC772

楼主(2010-04-25):
故障:开机有显示,图像清晰,就是场幅拉不到最下方,使屏幕下方有一条不显示。上方图像“我的文档”被遮住。
处理:程序已经重新刷写过,存储芯片也换过,进入工厂模式也调不到正常。场块STV8712换过,检查过,没有发现问题。希望各位支持下!是了一下网上的资料,说是场中心调整电路有问题,有朋友有这个电路图吗,发一下,帮帮小弟一下忙

网友:
我记得这型号的场块应该是TDA4863AJ,怎么是TDA8712(不是STV8712),中心调节应该是经过总线进行控制的,你看看场电路的供电是不是正常?我记得这显示器的场负压是由包提供的,你检查一下。另外要找图的话,你看看大散热器上的编号是多少。

网友:
换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