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有意思的技嘉754接口K8M80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0-04-25):
废品店里收的一块754主板.技嘉的754针..K8M800芯片..上机测试诊断卡不跑码..就是没有代码..
测CPU核心电压为1.1V 不太正常.但总算有电压
测内存供电2.5V正常..参考电压1.25V正常..测北桥供电电容只有0.25V...查电容旁边的供电管..发现S极只有0.25V..G极有8V多..就是它了

下图正中三极管S极为0.25V..G极8.6V

换此供电管后上机测试..可以跑C1了..但一直内存报警..换过几条内存也不行...仔细看了下主板..此板北桥上散热片比较单薄..且为被动散热..把散热片取下后发现散热片和桥中间没有硅胶也没有散热贴...试着用力压着桥.然后开机...可以跑26了...呵呵.真有意思..VIA的也有北桥虚焊

北桥散热装置图片

个人加焊比较野蛮...直接放在液化气上烤...不推荐...极难掌握好温度...在我手里不知道报废多少块显卡和主板了...昨天刚烤坏一块7300GT..小花加焊时把PCB烤起泡了...呵呵...闲话不多说...加焊此北桥后...成功修复......

..

打液化气火力打到最小..只留中间小芯有火..然后把主板放在火上加热..先离火远点..自已掌握温度..我一般操作下不会烤得板变形或起泡..当然也有例外..哈哈..

烤过后..基本上发现不了有变形的样子..只是AGP插槽在主板背面的几个塑料卡烧黑了..被我剪了..绿色的那三个..酒精不够了..背面没有清洗..呵呵..

网友:
这种做法太过了吧。那是主板呀 是钱

网友:
晕呀,这样修主板呀、

网友:
大哥,你够猛的,还没有听说过用液化气来烤桥的。

网友:
我家好多瓶啊,可惜我没胆去试了,楼主真恐怖啊,这样烤北桥你应该还是第一人吧!

网友:
液化气暴力烧烤,楼主厉害

网友: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楼主用液化气烤桥

网友:
楼主牛人啦,直接用液化气烤,实在是牛人

网友:
真勇敢 我下次也试试

网友:
搞好的成功率有多少?这也太牛了吧。

网友:
太历害,  这样也行,可没修好就没钱。。。我们一般不那么做。

网友:
楼主乃牛A与牛C之人啊!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菜鸟开眼了!!

网友:
昨天我修了一片板子是换了IO就可以啦

网友:
个人啊..先申明只是个人..
用液化气烤桥的成功率在90%左右..就是加焊时不把PCB板变形起泡..且能推能主芯..且不把主芯烤坏..呵呵.今天下午有时间把过程录下来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主牛人,真是佩服啊

网友:
用风枪烤不就行了吗?你家不会连风枪也省下不买了吧.
我都是用风枪烤,好机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
把主板当洋肉串啦??烤坏了钱就没有

网友:
有是时间录个过程大家看看啊

网友:
汗啊...LZ就是牛X..这样也可以修板..

网友:
回楼上的..用风枪烤这种板极易变形..不信你试试..这种技加的小板PCB很薄的..另外你用风枪的话..如果没烤到芯片能推动的情况下..保证用不了三天就挂

网友:
在炉上搞片铁丝网,让火力不要太集中,不知行不行,LZ可否试验一下。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 不烧坏 多少张 才搞一张呢

网友:
他们说专用的机器要150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lz牛人啊,还没听说过液化气有这功能呢

网友:
VIA的桥空焊也很正常啊

网友:
楼主,只能说I服了YOU,

网友:
太有才了 什么办法都能用上啊

网友:
除了这个液化气来烤北桥 其他看不出有什么更有意思的维修

网友:
楼主太强了,很暴力啊

网友:
最牛的BGA设备。

网友:
又一牛人。小生实在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