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风扇改常转

楼主(2010-04-25):
ACER 5570 GO7300显卡,开机花屏,显卡虚焊。加焊后怕又烧坏,所以将风扇改为常转。风扇电流0.4安,如果接USB的5V,那么USB口肯定带不动移动硬盘。所以直接短接G995的2.3脚,但风扇竟然不转。高手能不能解释一下。后来把G995拆掉,把2.3短接。但是有来一个问题,测速功能没有了,测速线我也没动啊,难道测速还与G995有什么关系么?电路图上也没看出来啊,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图片怎么发不上来啊

网友:
先插上测速脚, 不行再断开,有些IC测不到测速脚会报错FAN ERROR 地插在上面不要动 5V飞线光驱或硬盘

网友:
电脑没有报错,我都是直接插在上面的风扇的先没动,把G955拆了后,短接2.3的。光驱和硬盘太远了,扯线又比较烦,所以才这样做的。还有这电脑有个更奇怪的故障,插上光驱就在滚动条处死机,拔了一切正常,现在都是拔掉光驱用的。

网友:
楼主测下电压标注出来看看啊

网友:
呵呵  很简单的问题的说  4楼的说的对

网友:
如果拆开测速线没报风扇错误的话就直接接一正5V和一付风扇就可以长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