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0-04-25):
在线刷MCU,接显示器VGA口的12,15两个脚是不是和24系列的存储器的SDA,SCL两个脚的功能是一样的啊?]]
如果不一样的话,那这2个脚的含义是什么啊?

网友:
是的   显示器采用的是I2C通讯方式    所以用两根线就够了    这两根线的含义是  系统数据和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