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个LP7510+AZ7500的电源

楼主(2010-04-25):
手头一个FOXPOWER电源,看做工还不错,值得一修,就拿出来练手。开始故障现象是插电电源就自动启动了,于是拿表测绿线,紫线电压,绿线电压竟然有5.8V多,有点偏高,紫色5V电压确是0。绿线电压都没有拉低就自动启动了,先不管他,我先从紫色5V下手,查5VSB的肖特基二极管,发现已经击穿了,型号是IN5844,于是找一个同型号的换上,这时再插电,发现电源不自动启动了,可是短接绿线电源也不启动了,再测绿线,紫线电压,分别是2.0和2.8左右,并且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这两个电压值一点一点的往下落,奇怪了。于是把5VSB的滤波电容换了,与辅助开关管B极相连得C945也换了,都不行,后来把431也换了还是不行,测辅助开关管也没有发现异常。一时没了头绪,难道是辅助变压器坏了?一开始就没敢怀疑他,可是现在还得怀疑一下于是就用手摸了一下辅助变压器,温度还挺高,如果温度再高一点就烫手了,于是找来一个同型号得辅助变压器换上,再测绿线和紫色线,一个4V多,一个5V左右,短接绿线电源风扇就开始转起来,测12V,5V,3.3V都很正常,此电源修复。
至于刚开始为什么会自动启动还不理解,希望高手能分析一下

网友:
你这个还算好的了,我修了几个长城的都是这个变压器坏的,SB电压一点都没有的,换了就好,一直以来都搞不懂怎么变压器也这么容易就坏了的呢?

网友:
高频变压器对漆包线的质量要求高,所以有些维修老将喜欢用西南电工厂的电工牌漆包线,避免返工。尤其是细线。

网友:
我昨晚修了一个电源,也是辅助变压器坏了。

网友:
辅助开关变压器体积小,电压高,使用绝缘漆包线线径小,次级要求+5伏输出达2安电流,很容 易损坏。市面上没有配件,只能用相同机型拆下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