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V1000的维修过程(未通过)

楼主(2010-04-25):
客户送修的DELLDV1000,待机0.13A,触发短路保护。拆机先修短路保护对电感对地打阻值测得CPU电感短路,测出是场管烧通。
更换后阻值正常。再修待机问题,考虑场管烧可能是CPU供电芯片坏导致,先加焊CPU供电芯片,通电待机正常,触发正常启动。

网友:
这个型号是你生产出来的?

网友:
要是没有上电池,待机0.13A好像都不正常。

网友:
待机 0.13  是不是带着电池呢
再就是你说的是dell的机器吗  dell没这型号,HP有

网友:
型号应该是没“DV”的吧

网友:
我手里有个hp dv1000,是855芯片组的,你的是吗?

请问cpu供电是哪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