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软关机又开机

楼主(2010-04-25):
主板845的  短可以关机  软关机会再开起来   不知道是哪的毛病    呜呜    知道的人告诉下哦

网友:
先看一下系统。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上次是不小心碰到触发那的排针  火花出来了   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咯

网友:
io问题和南桥故障引起的。换io吧不行换南桥

网友:
io  我换了   还是那样哦
呜呜呜

网友:
-----------先放电试一下,我经常修到ICH7有这样的问题。放电如果OK了,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还有,COM CHIP 75232也会影响。

网友:
查过电容吗?

网友:
不知道LZ用的是谁的电源呀。如果是客户的那就是电源了。我遇到过电源坏不能关机。

网友:
电源我是好的都换过了  在努力修当中

网友:
看下设备管理器下面  计算机  是不是standard pc  这种,,,如是,换成acpi multiprocessor pc试试。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可以先做个系统,如果不管用,再刷BIOS看看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源引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