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

楼主(2010-04-25):
开机不触发,测开机针电压2.6V,正常应该是3.3V,果断摘掉IO,更换,开机触发,一路跑码,点亮,IO的型号记不得了

网友:
应该是开机io损坏引起的开机电压低。检测是先断开开机冒到io电路。如果恢复正常电压确定io损坏。不然是其他电路引起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