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触发保护

楼主(2010-04-25):
待机电流0.02A,5V  3.3V   1.8V   1.2V  都有,按开关电流没有跳变直接掉到00A,用电池也不能开机,但是可以正常充电,像这种问题应该查哪里,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看是不是那有短路的

网友:
U45 MAX1845的VCC1R2M有吗

网友:
先查接屏的插座处F2是否断开 X31有一个部件测试不到它到会自己断电保护的

网友:
系统三伏五伏后面可能有短路,我前两天修了一个,是用3707做控制,有个电容击穿,短了!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查一下CPU的供电芯片和相应的场管

网友:
测各组供电电感都没有短路。屏的插座处F2也是好的

网友:
看一下CPU工作条件吧

网友:
CPU供电芯片ADP3205的供电脚是在触发之后有的,还是一插电ADP3205就有供电啊

网友:
我修的两台是MAX1632周边的电容有问题!!把周围的小电容都换掉! 可能是1632周边电容有变质的!带不动后面电路。保护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给有短路了才会一上点就掉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