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2J笔记本进CMOS中认硬盘容量变大

楼主(2010-04-25):
型号:Z92J     主板版本:A6JC
故障现象:正常开机,不能进系统,客户说用的好好的坏的,进CMOS,100G的IDE硬盘认出374.2G

分析:
       1.硬盘本身              换一个好硬盘,还是一样的30G的认出400多G来
       2.接口接触问题        刚好有一个华硕的料板,换上故障依旧
       3.BIOS                 刷了最新的220版本,故障一样
       4.南桥                   换一个新南桥,故障还是一样
       5.接口线路             对比图纸跑线路,没有发现外围异常
       6.换过EC               故障依旧

修到这里,没有维修思路了,挺郁闷的,第一次碰到这么麻烦的,期待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楼主有图纸的话(在论坛好好像没有看见这个机型的图纸),最好传上来给大家看看,帮忙分析。也许会有点眉目

网友:
可以更换EC尝试一下

网友:
你把EC更换一个(找一只占料板上的)试一下吧,理由:硬盘只所以变大是识别硬盘的参数变了

网友:
你看看是什么SB?

网友:
换了EC故障一样的 4# 华邦王国际

网友:
反正没有修好,不知道哪里故障,该查都查了,该换的也换了,一点思路没有了,希望下次哪位兄弟遇到此故障,修好了的分享一下 7# 我不是专家

网友:
A6JC圖紙~板大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