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 300PX5 3C电源 无5V待机电压 绿线无电压

楼主(2010-04-25):
技展 300PX5 3C电源 无5V待机电压  绿线无电压

折开外壳  目测 元件无烧坏的痕迹 电容无鼓包  保险是好的 我查看些资料

哪位有 这个电路图

高手 指点下

网友:
先修,傅助电源,

网友:
桥式整流  有300V输出  辅助变压器  有180V输入   无输出

网友:
查三极管基极有无起震,如果起震的话应该是0.2V左右,甚至还有可能是负的0.几V就表示开关电源已经起震了

网友:
辅助电源开关管  三个脚  有两个短路   1F47 2N60C可以用其它什么型号的代换啊

网友:
电子开关管原来是 2N60C  有两只脚短路  更换5N60C 后  三只引脚 电压都有300V左右   初级线圈有300V电压  但无输出

网友:
再查周围电路看看呢!

网友:
击穿开关管后有很多元件也跟着有问题的

网友:
技展 300PX5 3C电源 无5V待机电压  绿线无电压

折开外壳  目测 元件无烧坏的痕迹 电容无鼓包  保险是好的 我查看些资料

哪位有 这个电路图

高手 指点下
引用 网友A:

绿线 没电压 5vsb没电压 ,目测没坏件应该辅助电路高压没问题 ,检查一下 辅助电路变压器后面的一个大个子的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

网友:
技展 300PX5 3C电源 无5V待机电压  绿线无电压

折开外壳  目测 元件无烧坏的痕迹 电容无鼓包  保险是好的 我查看些资料

哪位有 这个电路图

高手 指点下
引用 网友A:
[/quote
LZ:“我的i7CPU点不亮,目测无烧坏的痕迹,那位有图,高手 指点下。”
建议LZ先去潜潜水,充充电,看看书,再来发如题的贴子。让人如何帮你?

网友:
没待机电压,你先把辅助电源修好再发问,待机部分电路也没多少元件,各种电源都差不了多少,也没必要找电路图吧,实在找不着头绪参考下别的电路图,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支持10楼,建议楼主多看下电源维修方面的资料。

网友:
待机电压有了不开机的原因多是+12V、+5V、+3。3V的整流管击穿,造成电源保护,也有是电容短路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