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4-25):
请教各位大侠哪种主板诊断卡好用啊..能准确的判断主板故障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我用PT092A 两位显示,正反面都是数码管,方便直观!!

网友:
除了数码管,我在意的还有各类电源、信号灯号。
如果找的到,尽量选除了各类电源灯号,信号灯号要有clock、reset、IRDY之类的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