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定南桥的好坏

楼主(2010-04-25):
南桥的好坏可以通过打PCI总线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其好坏,若品偏大,有可能是男桥虚焊或断线,若谝小,说明南桥内部有短路现象.开机后南桥发烫不一定就是南桥的问题,有可能是外围元器件的问题.再就是南桥待机3.3V测试点对地短路肯定就是南桥坏.
北桥的好坏就是通过打AGP,CPU,内存槽的一些AD线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其好坏,方法同上,要是CPU,内存,显卡供电测试点对地短,80%就是北桥坏
北桥和内存是相连的,中间有一大排电阻,可以测阻值,阻值太小,就短路了,太大就虚了,北桥是不怎么坏的,坏的很少,南桥到是太能坏了,我还没有什么好法子,只能和好板对比,南桥和USB,硬盘,光驱,都是直接连系的,可以给它们的数据线对地打阻值!和好的板子比较。
还有南桥坏了有的表面会有黑点!
只有这么点经验了
测量中间的那些点的外围部分,4边的从左到右的第2个引脚是都接地,把一个万用
表的黑笔接地,红笔测量4边的从左到右的第1个引脚,其中有一个700,和两个360右的阻值.....
这样的测量方法经过我的实践还是挺好用的,最起码开机是没有问题,最起码是不会出现短路....
这个只适用于DBM芯片,其他的无作用.....l
示波器BIOS,MINIPCI.内存槽的AD线,看是否有跳变.在一个看北桥南桥有没有工作还有一个方法:在南北桥背面都会有一个阻值在十几欧的电阻,开机后用示波器测此电阻有跳变可知其工作正常.

网友:
好像在哪见过。。

网友:
南桥拿下来测试好坏的怎么测?前不久看见有一张图片写判断南桥好坏的。(不在板上的)

网友:
可南桥热你怎么两区附近的 电压啊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最好要拿相同的板子进行比较了 ,要不然就要记住各点的对地阻值了

网友:
各有各的经验 没有个准则的 呵呵

网友:
通过测AD线的方法好用 但是电阻太多太烦琐了 还有就是无法测供电和时钟 总的来说还不错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方法去判断南桥的好坏问题

网友:
好象说的太过模糊了啊```

网友:
一般说来南桥北桥虚焊你用手压住也可能跑数啊``

网友:
这也算是判断桥好的一些方法,还可以。

网友:
楼主,万用表 蜂鸣档 黑 接 地    红接USB触电  看阻值  能否测试南桥好坏呢?

网友:
“在南北桥背面都会有一个阻值在十几欧的电阻,开机后用示波器测此电阻有跳变可知其工作”
请问楼主说的这个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具体和哪个元件相连,怎么很快的的找出来并且确定就是这个

网友:
这个话题,论坛上真是太多了。大概这个较方便。南桥测PCI槽A14和USB口的中间两针对地阻值 ,北桥测CPU假负载的AD线和内存打阻值卡的AD线对地阻值,阻值得一样大(疑问:可以有多大误差?好用的板也不大可能完全一样)

网友:
我现在有一块板就是跑00,打CPU,AD没问题,用显波器看CPU的AD无跳变,测BIOS,AD无跳变,CPUPG和CPURST都正常,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又学到了 一些检测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