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系统后重启蓝屏

楼主(2010-04-25):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系统刚装好,进WINDOWS测试,没问题,但机子一重启,在出现鼠标光标时就蓝屏,我都装了好几次都是同样的结果,大家给我想想法子吧.

网友:
显卡驱动没有 装对

或者内存条  有 问题

用 ghost  装 XP 系统的 时候..显卡 驱动不要 安装。。

有些机器..  驱动安装 有顺序的。

最好  所有的 驱动 去官方网站  下载了。。 在 进行 安装

网友:
GHOST完的时候,不是要进入系统解压驱动的嘛,先不解压缩,看行不行再上驱动。蓝屏一般是那些XP强硬装错驱动造成的。

网友:
不要集成声卡驱动试下

网友:
声卡驱动或者是内存条坏,

网友:
刷BIOS如果内存、驱动、系统版本都没问题的话。

网友:
碰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 ,拆开机箱一看  主板上面CPU附近电容全都鼓了。

网友:
先排除   软件   在确定 硬件

网友:
驱动如果没问题  先刷BIOS  还不行屏蔽网 声卡试试

网友:
有一些主板他本身是有那个系统要求的。一般来说有些主板是绑定了他原本要求的系统的。所以要看清楚。其次,如果你的内存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现象的。还有就是要看看你的驱动和那BIOS问题了。你可以上你那主板的官网看看

网友:
先排除软件原因 再找那个硬件的问题 主机所有配件都可能引起蓝屏的

网友:
显卡驱动,声卡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把声卡和显卡驱动先去掉,,,,如果不蓝屏 那就是显卡或声卡了

网友:
你换个版本的xp系统装下   我昨天也遇到一个  进系统重启  弄好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品牌机出现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
但是我的运气很好

换条内存
就OK咯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换个版本再试

网友:
多谢各位的解答,综合起来,我先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完全没问题,重启后也不会出现蓝屏了,也就是大家也说的驱动问题了。最后换一个安装盘完美解决,所以说我们平时也不要忽视那一点点小问题,多积累经验也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