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深夜送来3个实例给大家作为五一的礼物!

楼主(2010-04-26):
送给战斗在一线的各位维修人!祝大家节日快乐!记得适当休息。劳逸结合!

善意提醒:实地和远程的学员不要盲目下载,可能你的硬盘里已经有了哦!免得浪费你的积分了!

网友:
磐正那个无VLDA的电压,一般如果不是八脚比较器的话一般会是什么呀?正常的电压又是多少,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另外一般VLDA是怎么产生的,麻烦月饼老师分析一下。

网友:
磐正那个无VLDA的电压,一般如果不是八脚比较器的话一般会是什么呀?正常的电压又是多少,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另外一般VLDA是怎么产生的,麻烦月饼老师分析一下。
引用 网友A:

供电怎么会用比较器。。。那8脚是RT9173是个终端调节稳压器

如果不用8脚就用MOS了。。

网友B:
累的要死了,一天要我修20块以上扳子,虽然多数是一手板
头疼  要吃这饭就要这速度   我每天拿30片   复杂一点的只能扔了
就我这龟速    一天八小时    一天 30片   修好20以上  20分钟一块
我现在也没能达到.............  有的研究半天  结果是死的  要植株的 扔了
无语了  啥时候一天 才能 20以上啊
一天现在也就十片以上不得了..............
头疼    钻地   砸板了

网友:
有板修你也头痛啊

网友:
用摄子短接Q34的BE,基极电压强制拉低,使控制VREF1的这个三极管截止,目的是让R1 R2分压得到的1.2V左右电压能正常送给VREF,从而正确地输出1.2V VOUT(也就是总线供电VLDT)。如果Q34截止仍无复位,那除了Q35可能还存在故障点。

饼大师送的这三个案例让我受益匪浅,无论是一个电压,还是一个信号,如果没有正常输出,应先查控制它器件的工作条件。一个维修过程,不只是经验的体现,给我们这些想学习的人来说,更可贵的是您的思路。

少动手,多测量。  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对于我们新手来说,通过像这样的案例可以更深一层领会这几句话的含义。

网友:
用摄子短接Q34的BE,基极电压强制拉低,使控制VREF1的这个三极管截止,目的是让R1 R2分压得到的1.2V左右电压能正常送给VREF,从而正确地输出1.2V VOUT(也就是总线供电VLDT)。如果Q34截止仍无复位,那除了Q35可能还存在故障点。
一般1。08到1。2的故障点会被我们给不计了。
月饼师傅这段分析的确精彩。想请教下我看图三极管E极是短接地。如果短接BE截止的话。那这么会有1。2V出来给他复位呢?

网友:
饼哥的理论和实践都很强大呢,还有图文并联,写的非常的好。饼哥,小弟有一事相求。你能不能搞几个这样的实例,把跑路线这个也拍出来。看怎么在跑?你是不是有电路图,这样跑起来想好点呀?必要知道电路才能跑的吗?

网友:
饼哥以后多做点这样的文章吧。真好。理论好实践结合的很好。尤其还有图做参照,非常的易理解。回来搞些跑路线的资料看吧,行不饼哥?就这种图文并联的这种。看你跑路线,跑出神来了。对于我这种不会跑的新手。看的都眼红呢。嘿嘿。所以你搞些这样的资料吧。光看那些文字的资料。吃不消。可能接触能力太差了吧。。。。

网友:
在坛子里等了这么久总算等来的饼大哥的实例了
你的实例是我最爱啊
多发些
对我们这些新手帮助不是一般的小
看君一实例,胜读十年圣贤书

网友(2010-06-03):
怪了哦,这些PDF的排版怎么都是反了啊。

网友:
呵呵~~~写的很好`

上次看了你写的哪个时钟的讲解~~
  我修好了几块是没有VTTRGD的故障的~~`

网友:
近排有点时间上论坛来学习下,先收下

网友(2010-07-03):
真是秒杀型. 修主板高手了

网友(2010-11-25):
维修实例一定要保存下来了。谢谢了。

网友(2011-05-11):
引用 网友B:
累的要死了,一天要我修20块以上扳子,虽然多数是一手板
头疼  要吃这饭就要这速度   我每天拿30片   复 ...

你还不满意啊?我还是新手,一天要我修至少10片以上的板子,还加显卡、电源,我都要拿豆腐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