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静音大师300sd电容爆怎么修?

楼主(2010-04-26):
长城静音大师300sd电容爆 电容是200WV 470uf 我没有那样的就用 200V 330uf 给装上 安装好可以开机 可是过了10多分电脑管了什么也没有了 在重启只是CPU风扇 抖一下就不动了 主办指示灯也亮的呢 请问这是怎么了
cpu
电脑

网友:
很可能电源本身还有其他故障,并不是由330所引起的.

网友:
检查或替换那几个大的三极管或效应管

网友A:
学习 郁闷都 谁能帮我弄lxb-hf769a显示器 的 VGA 接法?

网友A:
可能还是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开机风扇动一下,说明有输出,但某路坏了,保护电路起做用了,查3。3v的的整流管看看

网友:
另外一个电容有没有问题
12V,5V电压正常不

网友:
你看看并在电容上的分压电阻是不是坏了,到底是一个电容爆还是两个都爆呀,记得检查电路中的两个推动电路是不是只有一个工作

网友:
电源的问题,你查一下输出的电压.电压空载高,接上一个负载看看,太低的话,就要换电容了.电容容量决定了负载供电的功率.

网友A:
量一量,看有没有其他元件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