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北桥过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26):
有几张915板都是如此,大多以前暴过北桥附近的电容。
过热进不了系统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MOS管

网友:
供电管性能不良,换掉吧

网友:
北桥供电
打值

网友:
915供电管是几V的?我查了下好像都是AGP/PCIE的1.5V管发热巨大,但是数字表量1.5V电压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