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带灯CPU假负载,灯全亮,即可证明CPU与北桥没虚焊

楼主(2010-04-26):
是否带灯CPU假负载,灯全亮,即可证明CPU与北桥没虚焊,

网友:
负载灯全亮只能说明座子到北桥AD信号没空焊或开路,不开机的话还要查下座子和北桥的电压,时钟 复位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下说的对。硕泰克的没有N61的 ,应该是磐正N61的 AM2的,  用AMD2的带灯假负载测试,灯全亮,但是跑FF.这个板子也是N61芯片的,但是用手压桥,就跑了20 50 C1了,对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灯全亮只能说明CPU触点没有虚焊,跟南桥没有关系的

网友:
应该可以理解CPU和北桥的数据地址线没空焊不代表其他没空焊

网友:
但是我修了一块硕泰克的板子,AM2的,用AMD2的带灯假负载测试,灯全亮,但是跑FF.这个板子也是N61芯片的,但是用手压桥,就跑了20 50 C1了,对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引用 网友A:
硕泰克有生产AM2的板???没见过。来个图见识下,好像这家都倒闭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