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45PE急

楼主(2010-04-26):
请大家帮忙看看硕泰克SL845PE的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的这个板子的芯片让我朋友不小心弄丢了,现在我换的W49V002FAP开机好用但是时间不存储

网友:
时间不保存,这个应该跟你刷的BIOS无关,先检查一下COMS电路吧。

网友:
和BIOS 没什么关系 COMS电路

网友:
3.4楼正解
看看COMS跳线有没有电压
电池座有没有接触不良等情况

网友:
先把电池座换一个  不行就查COMS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