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理论上 DDR2 双面8位 1g 不改线路,一面用8x8位芯片,一面用4x16位 芯片?

楼主(2010-04-26):
由于一面有焊盘掉点,由于一面有焊盘掉点理论上 DDR2 双面8位 1g 不改线路,一面用8x8位芯片,一面用4x16位 芯片。
简单来说,
比如:双面或单面不改线路,1只128M16位芯片代替 2只64M 8位芯片,线路上能否支持。
如果支持又如何改spd呢?

网友:
不行吧,不同位数的颗粒要用不同的PCB板,不能混用。

网友:
只能一个代换一个,前提是不论代用颗粒的位宽多少,都得与被代用的颗粒位宽相同的情形下等容。例如:
8*8能代4*8的,这也就意味着你要损失掉一部分容 量。还有,最重要的:代用颗粒的寻址行、列数必须与原颗粒相同才行。

只要你掌握了基础理论,就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