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20S3怪现象

楼主(2010-04-26):
一技嘉520核心主板,开始装不上flash player ,完全空白,后来,一上网就蓝屏,怀疑南桥有问题,不知各位有什么经验与建议
技嘉M520-S3P是其型号,为单桥架构

网友:
系统故障排除的话最好先刷下BIOS试试。BIOS有可能造成系统崩溃的很少见一般,内存的可能性很高。南桥的可能性不大吧按楼主所说应该能正常启动和安装系统的话桥应该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