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笔记本主板待机没有3V/5V输出

楼主(2010-04-26):
该板是一台进水的机器,插上电后没有3V/5V输出,该板的3V/5V电压输出芯片是TPS51020,本人也不知道该机在待机时是否有3V/5V输出。但是按开机键也没有触发,前来向各位师傅请教。

网友:
   TPS51020的公共端 测一下 是否有电压,按键是否有电压。

网友:
ASUS本带51020的一般都是待机时就有3v5V,没有的话查查19V供电、5V供电,9、10脚信号、3V5V负载等

网友:
这个是有待机3,5V的,查是不是短路,主电源是否过来